这N极的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6-23):
这是一个四极隔离开关,在N极后面印两个符号,这是什么意思?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符号,跌落开关or机械限位?

网友B:
看图片应该是接触器底板,那个应该就是一副辅助触点

楼主:
這個是隔离开关,施耐德的产品。

网友C:
……
看来,是我原回复不着边际了,据6楼而删去。

楼主:
就没懂的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网友D:
我是孤陋寡闻了 看螺丝是正面 看安装好像是底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孤陋寡闻了 看螺丝是正面 看安装好像是底面啊
这是隔离开关接线螺丝是可以正反装的。
是四极,其它三电极没有额外标记,只有这个“N”极后面有这两个符号??,,。不解其意~~~~~~

网友E:
好像是滞后闭合的常开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滞后闭合的常开触点!
会不会是优先N极闭合?

网友F:
有的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功能,而且带有一相零线。如果没那相零线,发生相间短路或漏电时开关不会跳闸保护。

楼主(2018-08-26):
回复 网友F:
没明白有什么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的空气开关上端有四个接线端,空气开关的上下接线端都要接零线,不然起不到漏电保护的作用。

网友G:
类似于插头上的地线那个长一点的,开关闭合时零线触点先闭合,开关断开时零线触点后断开。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2020-01-31):
回复 网友G:
这个是优先闭合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