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指令如何实线分支汇合

楼主(2018-06-23):
下面程序编写是否正确?

网友A:
分支汇合的例子:

楼主:
看来我是对的。谢谢!

楼主(2018-07-26):
如何实现分支,这个有点矛盾。
比如 初始是s0,我要分别执行s2,s3,s4,然后再汇总。
如果在stl s0下分别写 set s2,set s3,set s4那么s0转到s2,s0自己复位了再怎么转到s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