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3):
遇到一有意思的问题,施耐德71变频器带电机运行输出检测都正常,就是风机不转导致过热变频器停机,痛定思痛,绘下控制卡的电路图,定有不足之处,仅做参考,与师傅们交流学习

网友A:
三个方面,风扇是否有问题 风扇电路是否有问题,风扇是上电转,还是启动转或是变频器内部达到一定温度后才转,一定要弄清楚,温度开关或是温度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运行20分钟左右过热报警,由于空压机房声音太嘈杂,维修过后试机时没注意风机是否运转,后检查发现为板子上端子插错位置,就是你的第二张图,调整后正常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要认真看帖哦,图在1楼。电脑和APP都可以看到的,亲测。

网友E:
我门这一台变频器也是71,变频器过热报警,热状态80,原因是风扇进口被灰尘堵死。和楼主的现象不一样。

网友F:
  楼主下功夫绘出了电路图,而且无私地分享了出来,我先收藏了,也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