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模块后直流风扇输出电压,9V-12V之间波动

楼主(2018-06-23):
右侧的稳压管也换了。7805也换了,还是电压波动12V降到9V,循环

网友A:
检查风扇电路,检查开关电源,比如12V 24V 5V 27V各路电源电压是什么状态

网友B:
那么还没有装模块时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C:
带动风扇的开关电源与风扇控制电路要检查,但也不要忽略了风扇本身。

网友D:
电流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