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3):
     欧姆龙PLC通过威纶屏的定时资料传输与西门子plc完成数据交换,但是速度非常慢,大概需要2到3秒钟,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触摸屏是MT8071IP,里面定时资料传输设置是每0.3秒传输一次,有一来一往,两个定时资料传输。
     欧姆龙PLC是CP1E,与触摸屏通过串口通讯。
     西门子是200smart,与触摸屏通过网口通讯。
     不要问为什么这么做,我也很无奈。

     或者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PLC的数据交换。谢谢。

网友A:
欧姆龙CP1E做Modbus RTU主站、西门子200 Smart做Modbus RTU从站即可解决数据交换问题!

网友A:
走Modbus RTU最为方便!当然也可以:
走HostLink协议,欧姆龙CP1E做从、西门子200 Smart走自由口做主!
走PPI协议,欧姆龙CP1E走无协议做主、西门子200 Smart做从!
也可以自定义通信协议!!!

网友B:
推荐一楼方式。人机本来的通讯速度就不是很快,用它做中转满足不了快速的需求。plc直接通讯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西门子200 smart,要与两个欧姆龙CP1E通信,准备采用您之前推荐的方案,欧姆龙hostlink做从站,西门子200 自由口做主,但是我该怎么去区分这两个欧姆龙,怎么去设置从站地址?非常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西门子200 smart,要与两个欧姆龙CP1E通信,准备采用您之前推荐的方案,欧姆龙hostlink做从站,西门子200 自由口做主,但是我该怎么去区分这两个欧姆龙,怎么去设置从站地址?非常谢谢。
站地址区分!怎么设置从站地址,去看看编程 软件里有设置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