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4):
如题,还有,此类触摸屏市场价格一般都在多少?如果不用17寸屏,而用多个10寸屏组合的话,该怎么设置联机通讯呢?

网友A:
先讲清你用的是单纯带触摸的显示屏,还是用来控制PLC的触摸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还有,此类触摸屏市场价格一般都在多少?如果不用17寸屏,而用多个10寸屏组合的话,该怎么设置联机通讯呢?

1、品牌比较悠久的产品市场售价2万以上,上不封顶。
2、同一厂家的触摸屏之间通讯可以使用专属协议。

网友C:
如果只是为了加大视觉效果,你完全可以用10吋小触摸屏加大显示屏解决,大显示屏你可以带8米*4.8米规格甚至更大都可以

网友D:
17寸的还没用过,15寸的倒是用过!

网友E:
工业显示器电阻电容嵌入式触摸液晶显示屏19寸的也有。

网友F:
制作什么工程?工程造价多少?分摊到电气控制系统的造价又是多少?

一个电气配件费用的采购价格要事先了解一下,高达两三万元的单个零部件采购价格,相信没有哪个老板愿意被下属忽悠着大出血,而不去论证一番。

网友G:
工业用的大屏还真不少,不过贵。。记得研华也有大屏工控一体机。。

网友H:
通常人机界面也就15寸就差不多了吧,再大的话,嵌入式加显示器是不是能更合理呢?

网友I:
有是有
就是价格问题
我用过东芝的
价格真的贵!

网友J(2018-09-29):
只用过这种15寸的人机界面

网友K:
用得多的话,可以自己去触摸屏工厂定制,按结构问下定制报价

网友L:
西门子的20寸还是22寸来着,大概两万4 5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15寸的多少一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什么牌子的?什么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