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4):
用三菱PLC控制一台伺服电机,电机轴只旋转,没有位移,无法安装近点开关,如何做到旋转一定角度后每次回到原点?

网友A:
正转多少再反转回去。那也有误差的

网友B:
计数就可以。

网友C:
如果是小PLC,FX主机控制,这回原点相关的指令是需要外接近点狗信号的。
如果是功能强的模块等,回原点有多种方式,有的可以不要外部信号,三菱简易运动模块QD77MS等有个方式叫数据设定法,不需要外部信号。

网友D:
装旋转编码器,或者想办法在轴上搞一个检测原点的东东

网友E:
可以换支持Mobus通讯的伺服电机,
旋转:下旋转Modbus旋转指令
回原点: 下回Mobus原点命令, 模式用寻找Z相模式(伺服电机每转一圈都会发出Z相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