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4):
我的威纶触摸屏MT6071IE与三菱FX3SA的PLC通讯不上,都是新的,但PLC与电脑用威纶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时,PLC有反应一一一这款触摸屏有哪位用过啊,今天我用一个新的屏也是没通讯上

网友A:
哈哈;你的通讯电缆是屏厂家配给你的不?
不是先确认好电缆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的通讯电缆是屏厂家配给你的不?
不是先确认好电缆是不是对的;
不是,是卖屏的配的
然后我按这样样线在淘宝上也买了根同样的,但网上都是这种线啊

网友B:
触摸屏通讯端口设定为COM2,接口类型:RS-485 4W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的通讯电缆是屏厂家配给你的不?
不是先确认好电缆是不是对的;
不是,是卖屏的配的
然后我按这样样线在淘宝上也买了根同样的,但网上都是这种线啊

确认一下,连接线是不是对的?三菱用双485通讯,里面至少有4根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威纶触摸屏MT6071IE与三菱FX3SA的PLC通讯不上,都是新的,但PLC与电脑用威纶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时,PLC有反应一一一这款触摸屏有哪位用过啊,今天我用一个新的屏也是没通讯上
哪种电缆?贴个图出来!

网友E:
直接屏的厂家配个和FX的连接线。
你触摸屏程序中关于PLC选项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用万用表按上面接线图量一下对不对;

网友F:
连线对了就是通讯参数了,自己认真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的通讯电缆是屏厂家配给你的不?
不是先确认好电缆是不是对的;
不是,是卖屏的配的
然后我按这样样线在淘宝上也买了根同样的,但网上都是这种线啊

确认一下,连接线是不是对的?三菱用双485通讯,里面至少有4根线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屏的厂家配个和FX的连接线。
你触摸屏程序中关于PLC选项是怎么设置的?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MT6071IE屏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威纶触摸屏MT6071IE与三菱FX3SA的PLC通讯不上,都是新的,但PLC与电脑用威纶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时,PLC有反应一一一这款触摸屏有哪位用过啊,今天我用一个新的屏也是没通讯上
哪种电缆?贴个图出来!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软件问题

网友H:
软件版本还影响通讯了?  也可能有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