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4):
再发一例挤出机频繁报压力故障的示例,也是发生在08年同一个公司。生产线上的一台辅助挤出机不定时的报压力故障。生产线总共三台挤出机,一台主挤,其余两台辅助。其中东面一台不定时报压力故障,很是头疼。生产好好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报警。负责电气工程师是湖北人,电工班长是陕西的。照理这样的故障轮不到我们这些跟班电工搞,算是大故障了,要报给他们修。工程师把传感器检测了一下说是好的,电工班长用螺丝刀在操作台敲来敲去,以为故障点在操作台敲一敲把故障敲出来。还是没有搞好。操作工不愿意做了,被迫停机。就这样过了三天后毛病还是没有找到。老板急了叫生产开机。等到夜里11点多的时候,我正在睡觉,生产线班长跑过来跟我说又报压力故障了。我到操作台上一看压力表果然是乱跳。其实我心里也是没底,,心里想工程师,电工班长都没有搞好,我一个跟班电工能搞好?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跑到挤出机上面把压力传感器的接头,拧了拧。奇迹发生了,压力表不再波动了,压力正常了,原来是压力传感器的接头由于机器震动松了,接触不良,引起频繁的报故障。就这样工程师,电工班长没有搞好的毛病被我无意中修好了,心里面蛮有成就感,不过老板没有奖励我一分钱。

网友A:
只能说人多了,都是混的,责任心的问题。

还有,有时候维修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B:
这次修好了应该不要伸张自己知道就好了。原因你懂得。

网友C:
接触不良在电气上那才叫头疼呢。时不时的出点问题

网友D:
这种故障不容易找!找了几天,修好了,操作工那边说了,就一个线头松了,几个人修了好几天...

网友E:
有时问题根源很简单,往往由于“崇拜”工程师的高能力,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F:
   这个故障不应该是疑难故障,如果前两人仔细认真点是可以找到的,同意1楼师傅的说法,还是责任心的问题。

网友G:
老板早点下命令,大家急了问题就早点找到解决。

网友H:
这老板太扣了,工程师,电工班长搞不定的,你搞定了一点奖励都没有

网友I:
看来楼主不会吹业绩,哈哈!人家换个螺丝钉都能写出一编文章来。

网友J:
这种故障其实有点烦人。但是前面两位没修好,要么没责任心要么不懂设备照明运行的,也不应该。楼主没推脱,有担当,老板多少应该奖励一下。

网友K:
这个前几天发生一例接线端子没有压紧导致液位检测异常——半导体生产设备,这个在震动较大设备(那个半导体是气动隔膜泵驱动,震动很大)较常见

网友L:
这事要不不说,要不夸大点说,要不实在没啥好说的,接口松动都未排除,哎。。。

网友M:
不定时出现故障的才是难搞的,要考虑各个方面,前段时间处理一套凹版印刷的不定时材料包版棍的问题,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才检查出工艺设置的张力不合理,和电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N:
想成为优秀的维修电工细心 耐心 责任心 缺一不可!

网友O:
故障很简单,但是能找到故障真的不容易!

网友P:
电气一直是查故障费时,处理起就快。外行老是以机修来看电修。

网友Q:
只有故障在线时,才好顺藤摸到瓜
类似的故障常有遇见,就提一个要求,保留现场,或录像

网友R:
按说挤出机的电路机械都不是很复杂
几天时间就是全部摸一遍也应该摸完了
还是高手们不愿意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