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4):
一个多月前接修了一台日业110KW变频器,初步故障是上电OCP故障。这次维修是最痛苦的一次经历,当然从来没做过这么详细测试。变频器OCP故障,有可能是驱动,模块,电流检测,或主板本身的问题,也是最不好测试的,现场一开机就报OCP,但变频器拉回来后用小电机试机却是正常的,当然任何维修点都不会具备现场的测试条件。我们只有将测试做的尽可能完善,减少在现场维修的可能。先是检测模块,二极体值0.22V,结电容40NF,三个模块都是一样的。维修是从驱动板开始的, 首先我发现驱动输出的12个47UF有漏液的情况,问题不会是在这里吧。我更换了主板上所有电解电容,这是通用的方法。拆下来测试的确是有5个电容损坏了,其中三个驱动电容直接容量就没了,心中一下欣喜,问题因该找到了。测试包括动态驱动电流达到150MA,这个是OK的,静态截止电流5MA,这也是正常的。输出波型,完美。用24V低压带载测试波型,输出端。使用电子负载测试电源带载能力,也是OK的。

楼主:
应该说测试非常完美。于是装机试机,但结果是沮丧,久违的OCP又来了。

OCP报警没有规律可言,有时运行很长时间才报,但有时开机很短时间就报,重新测试电流CT波型。

在+15V-15V上叠加了很多谐波,电流信号上更是有很多10V左右的尖峰,这个是电源传感器是500A4V的,这种情况CPU板也是会报OCP的,而且拆了两个电源CT接线后触实不会报OCP了,似乎问题就是CT的问题,不过也不排除是模块问题,但这三个模块我测试过多次,没看到哪里不对,为确定问题,外接500V直流在试一次。的确在外接500V电源时很正常,试运近一小时也没出现OCP故障。

淘宝购买了两个正品CT,基本确定就是CT不良造成的,但是问题却远未结束,这只是开始。在等待到货的时间里,我又测试这两个CT,因为我是用直流测量的,发现是正常的。

楼主:
电源CT到货,安装到母排上,测试结果还是沮丧的,OCP报警还在,测量+15V波型,哪个谐波还在,谐波是这样的,停机正常,只有开变频才有,这个干扰是哪来的,干扰是最难排除的。我要排除驱动问题,虽然我做了比较完善的测试,我找到三个东芝300A模块测试。

在这中间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只要一把主机哪8个电容及母排装到机体内部,用外部的500V直流电源,就不报OCP,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还用24V测量了,三相输出波,也是正常的。

难道是CPU板造成的,按正常不会吧,这是小电流,不会干扰吧。于是找一块同型号驱动板及CPU板代换测试。+15V电源非常干净,但使用原机CPU板和完好的驱动板哪个谐波就出瑞了,看来是CPU板的问题。

楼主:
更换完全好的CPU板后,谐波消失,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试机半小时,代了一台2.2KW的电源试运是正常的。于是从新购买CPU板,但是功率无法匹配,哪就搬CPU吧。

更换CPU板后,谐波的确是消失了。+15电源很完美。

今晚先到这里,明天继续。

网友A:
的确对于维修人员来说,首先都会怀疑驱动和电源问题,主控板被怀疑的概率相对较小。曾经维修一台正弦90KW机器报恒速过流,监测变频器发现电流波动较大,实测波动在上下4A左右,更换传感器无果,最后更换主板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对于维修人员来说,首先都会怀疑驱动和电源问题,主控板被怀疑的概率相对较小。曾经维修一台正弦90KW机器报恒速过流,监测变频器发现电流波动较大,实测波动在上下4A左右,更换传感器无果,最后更换主板问题解决
第一,这台变频器电流CT有谐波。
第二,只要不把哪8个电容及母排装到机子里就不报OCP。电容和分压电阻做了测量,都是正常的。
第三,更换好的驱动板及CPU板,谐波消失,试运正常。而用好的驱动板和原机CPU板,谐又出现了。
第四,测量IGBT模块在运行状态下对U,V,W对P和N间的直流电压均匀而且相等,U,V,W间没有直流分量。
以上分析似乎是就是CPU板的原因造成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安装完正常的CPU板只使用了15分钟(CPU板是外购的不是先前哪块),谐波又出现了,久违的OCP又来了。我一度怀疑是程序版本的问题,因这块CPU板,我用的CPU还是原来的哪块,而先前哪块是老版的。又来没有如此彷徨无奈过,维修陷入僵局。

网友B:
谢谢分享。电气的故障有时就是很奇怪,找不到原因,很让人头疼.有些现象说不明。慢慢磨吧

网友C:
楼主,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

网友D:
好在有板子换  否则还真是不好找啊

网友E:
没有试试,把主板与电源板 电源板驱动电路与模块连接的接插件换换试一试。我怎么看像是接触不良呢?

网友A:
最好是整板更换,因为你保不齐就是CPU有故障造成的,我都是控制板故障直接换,不修。曾经尝试维修过台达B F系列报警CF3.4 3.5之类的故障,发现找不到头绪,放弃,怀疑就是CPU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
你所能想的,我都做过,这台变频做的因该是很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试试,把主板与电源板 电源板驱动电路与模块连接的接插件换换试一试。我怎么看像是接触不良呢?
不是这个问题,此机我拆了二十几次,每个细节都做了,能测的都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整板更换,因为你保不齐就是CPU有故障造成的,我都是控制板故障直接换,不修。曾经尝试维修过台达B F系列报警CF3.4 3.5之类的故障,发现找不到头绪,放弃,怀疑就是CPU坏了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近期比较忙,我在整理图片给大家了解一下。在大的因难,也是可以修好的,要的只是时间,我觉得就是不能放弃.

网友F:
关键点是不是这个:不运行就没有谐波。???

网友G:
    楼主专业的维修技术令人叹服!楼主专业而齐全的维修设备又令人羡慕!期待后续结果。

网友E:
让我猜猜看,根据楼主的描述,我感觉到了一点线索。我认为还得从电源方面找原因,我估计是不是电容器组由于运行日久,部分接线柱氧化接触电阻变大,或电容特性变差【容量虽然正常】,导致变频器带重载时,滤波效果变差,产生谐波增多,使变频器供电异常,轻载时电容还能满足运行需要,所以变频器带大电机负载时报故障是可能的,不知对否,瞎猜一气。

楼主:
在难也是修的,时间不等人,事情还得继续,前面我我将电流CT、驱动板、CPU板都更好的,换CPU板只好了15分钟,思前想后只有一种可能了,哪就是IGBT模块的问题的,我这次将三个东芝300A模块装到机子内部试机,+15V波型正常了,带机工作1小时,完全OK,原机模块是斯达的,也是国产的但听说也是英飞凌的芯片,之前我测过二级值只有0.22V,正常都在0.3V插以上,本身OCP故障也是有可能模块问题的,但这个二极体值出奇的一致,坏也不会坏到这么一样吧,结电容也算正常,35-40之间。 但我测过空载时U、V、W的对P和N的直流大概在50V左右,我对比过正常的西门子120和ABB550似乎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就一条路了,买模块,不过居然给我碰到改率的,淘宝现在水太深了,只能退货了。从新购买了好的模块。

可能看出这个模块有人工打开的痕迹。

这个是明显是假模块。

新买的模块。

更换模块后,现在正常了,+15V波型。

为了这台变频,我购买了三个FLUKE200i/S电流钳,因为为什么会有干扰,这个电流一定是抖动的。我测的是正常的电流波型。对比一下三种示波器不同的效果。

这台变频器已经现已经现场试机成功,我下次在分析这个原因。

网友H:
有点疑问,为什么用东芝模块没试出问题?

网友I:
好帖!为楼主点赞!
谢谢分享!!

大功率变频器,不定时的报过流,模块不良和互感器不良的概率较大,但现今的测试手段尚不完备,有较大的检修难度。
对技术,对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个考验啊。
祝贺楼主终将其战而胜之!

网友E:
不才, 我还是坚持是接触不良的问题,你购买了模块装上就好了,是因为新模块的控制插针也是新的,而原【旧】模块的控制插针,应该已经氧化了,与控制线插头接触不良,虽然接触很紧,并不代表接触良好,这样的事情【使用日久的变频器】,越容易发生,此隐患很隐蔽,不易被发现,也不易引起重视,经常被忽略,就算模块有问题,我说的是其他都正常的情况下,也不应该有谐波干扰,我不认为模块本身能产生谐波。模块故障只能有击穿 烧坏 内阻变大  短路 断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东芝模块是好的,二极体值有0.35,所以结电容出奇的一致,都是29NF。斯达的模块有机会我会打开,里面一看,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帖!为楼主点赞!
谢谢分享!!

大功率变频器,不定时的报过流,模块不良和互感器不良的概率较大,但现今的测试手段尚不完备,有较大的检修难度。
对技术,对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个考验啊。
祝贺楼主终将其战而胜之!
对,修大功率的确没有合适的负载,也不可能有现场试机的条件,这才是最难的。经历比结果重要,修了才对IGBT了解深入,您的书不错,拜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才, 我还是坚持是接触不良的问题,你购买了模块装上就好了,是因为新模块的控制插针也是新的,而原【旧】模块的控制插针,应该已经氧化了,与控制线插头接触不良,虽然接触很紧,并不代表接触良好,这样的事情【使用日久的变频器】,越容易发生,此隐患很隐蔽,不易被发现,也不易引起重视,经常被忽略,就算模块有问题,我说的是其他都正常的情况下,也不应该有谐波干扰,我不认为模块本身能产生谐波。模块故障只能有击穿 烧坏 内阻变大  短路 断路故障。
这个是焊接的,没有接头。还有一点论事不可猜,要有数据,有现象,才有结论。肯定的一点,这个故障电流一定是抖动的,如果用大功率电机根本开不起来的。

网友J:
我修过一台东芝不定时报过流,给客户报了两个模块坏,屏蔽过流报警,让客户去试机,过来两个星期回来,一个模块坏了,换了新的,就没有返修回来。

其实模块还是要在大电流下去测试,可以用大电感做负载,让模块导通时间短,测量Vge和Vce的波形,可惜这个还是需要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修过一台东芝不定时报过流,给客户报了两个模块坏,屏蔽过流报警,让客户去试机,过来两个星期回来,一个模块坏了,换了新的,就没有返修回来。

其实模块还是要在大电流下去测试,可以用大电感做负载,让模块导通时间短,测量Vge和Vce的波形,可惜这个还是需要设备。
非工厂条件下不太可能有同功率的负载,就算有也不可能有足够容量的回路,这台变频我仔细做过检查,在输出200V以下都是正常的,+15V非常干净。但在200V以上时就不行了,我估计能达到10A的电流故障现象就可以暴露的非常明显,如果有高压探头,或者电流探头就会更直观。

楼主:
说明一下上面三张电流波型,普源1054Z是数字荧光的,显现的效果和1102及54622是完全不同的,有灰阶显示,但普源不算太好用。

网友K:
出日业变频器配件

网友L(2019-07-19):
电子元件特性偏移,虚接等等,老机什么事都会发生

网友M(2020-11-20):
感谢分享经验。给我们学习了。

网友N:
感谢经验分享,模块故障产生的原理可否讲解下?

网友O(2021-01-16):
E.OCP故障,我都研究半年了,还没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呵呵

网友P(2022-03-24):
E.OCP故障

网友Q(2023-09-03):
高手 我也接到一台同样故障码的,准备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