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4):
求教大师:变频器和刹车电阻之间的电线腐蚀坏了,电机刹不住车跟这个关系大么?谢谢!

网友A:
把线换了试试

网友B:
腐蚀坏了,坏到什么地步。竟然发现腐蚀坏了,为啥不换呢

网友C:
线路断了吧。换线。

网友D:
   当然有关系了,要不怎么叫制动电阻呢?

网友E:
换线保持制动电阻有效,那不答案就出来了啊。

网友F:
换线吧——不换线在制动时产生的高压搞不好甚至会爆掉变频器!!
制动时回馈电压过高没有制动电阻消耗,一者因为没有制动电流回路导致欠缺制动力,二者过压你懂滴

网友G:
刹车电阻就是为了方向制动的,坏了当然影响刹车效果。

网友H:
变频器在刹车时报过压吗?

网友I:
如过刹车线路断开,电机在紧急刹车时候变频器应该会有报警

网友J:
有没有关系也要换掉啊!电机是什么制动方式?看看变频器手册

网友K:
电线腐蚀了,电阻就不一样,电流也就不一样了,所以也就刹不住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使用正常,不报警。

楼主:
原刹车电阻是将近400欧,没找到一样的刹车电阻。然后把还没有完全腐蚀的线路,焊接了10几厘米线,安装后还是刹不住,估计还有其他的问题。

楼主:
真诚感谢各位大师的回复!

网友L:
回复 楼主:
使用正常就好了,不知楼主说的刹不住是什么意思。
电机停不下来???
和原来比很慢停下来???

网友M:
应该是拖延停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好!是传送链条上有产品时,光电开关感应到信号了,电机该停下等待了而不停。感谢大师你的回复!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个小鬼子三菱同型号变频器后好了。旧的明明可以转,参数也对,可能停机大半年了,功能坏了。再次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L:
回复 楼主:
估计参数问题,减速时间不对,

网友N:
这个答案是确定的!
既然都发现腐蚀了还不去处理?

网友O:
变频器很长时间没用,闲置放置。放出毛病了?估计也是老化了,该换新的。

网友P:
应该检查刹车部分,是不是失电刹车的,应该是弹簧压不紧了。

网友Q:
线都坏成这样,换了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