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VD1至VD6组成了三相全波整流,经R1充电电阻给C1和C2充电!这个过程约几秒钟。当充电至80%时,CPU发出个指令。使接触器“J”吸合,使整机得到了全功率电压和电流。
电解电容在这里主要的作用就是滤波,滤波电容是并联在整流电源电路输出端,用以降低交流脉动波纹系数、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滤波电容不仅使电源直流输出平稳,降低了交变脉动波纹对后面电路的影响,同时还可吸收电路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电流波动和经由交流电源串入的干扰,使得电路的工作性能更加稳定。
 充电电阻的作用:当电解电容刚通电时,电解电容需要充电,电解电容充电瞬间相当于直流母线短路,如果不采取限流措施,整流回路会因电流过大而烧毁。因此需要限制充电电流,缓慢的给电解电容充电,来保护整流桥。
 电解电容上为啥要并联一个电阻呢?这是因为:你要把两个串联的电容看成一个电解容:整流滤波电路少不了都有一个电解电容,由于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非常的高!(380X1.414=537.32V)显然,一个电解电容的耐压是不够的,因为电解电容最大的耐压也只能做到500V!所以2个电解电容串联后,就可以耐压1000V了。但是电容的制作工艺不可能做到十分的准确,工作中2个电解电容的分压分流会不一致!吸收的能量会偏向一个电解电容上。会很快损坏电解电容!
 由于电阻可以做的很精准,我们在2个电解电容上各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就起到了均压的作用!使两个电解电容所分到的能量一致了!同时,这两个均压电阻也起到了泄放的作用!我原来修过日本的大功率变频器,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修过变频器,经验很少,没有重视电容上并的电阻。先天试过机,可是第二天,我无意中改锥短路了直流母线,只听叭的一声巨响!给在屋的同事全吓了一大跳!包括我本人!后来,我知道是先天试过变频器,心里想着那是电容里的余电!我这时开始检查每一个电解电容的并联电阻,发现有断路的。如果那个电阻不断路,电解电容是不会存一天的电苛的。它会顺着均压电阻泄放掉!日本变频器上的每一个电解电容的容量是4700MF!
VD7至VD12是在IGBT上的二极管,并联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在负载端有电感性元件,比如电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电感的特性(电流不能突变)突然断开电路会导致很大的电压,为了保护IGBT需要让大电压产生的瞬间电流通过二极管释放掉,而不要加在断开的IGBT两端。
  图中C3,是直流支撑电容,(无极性)直流支撑电容器的作用是防止因负载的突变造成直流母线以及电容器本身的寄生电感产生感生电动势而导致直流母线电压大幅度突变。不断能轻视直流母线上的这个电容,有人疑问:有了大电解电容了,为什么IGBT两端还要并联一个电容呢?就是这个道理!大家知道,电解电容只能滤波低频,不能洪波高频,所以,有些电源或电子产品都会在电解电容附近并联一个无极电容!
  在此应用场合中,可以视IGBT逆变器为整流电路的负载,此开关器件负载具有突变电流。这个电容可以吸收尖峰的作用!
  RA和LED负责监视直流电压,当变频器断电后,如果电压不足以点亮这个LED,就说明机内已经安全了,可以动手修变频器了,不要着急,一定要等这个灯熄灭后再动手维修变频器!
  RB和VTB组成了机内的自动电路,平时,它们是不导通的,当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时,这个VTB会导通,VTB一导通,多余的母线电压就疲RB吸收了,吸收掉直流母线上的高出的多余电压,保护变频器。当变频器功率较大,又频频起动时,就需要在变频器外部接上自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了。
 六路IGBT是怎样导通的呢?当门路信号有一定规律到来时,VT1、VT4、VT5导通时,VT2、VT3、VT6截止!它们是交替导通的。这样就它们上下臂之间输出了逆变的交流电压了。如果某种原因或故障,同一上下臂上的IGBT一起导通,就会形成短路而炸机!原因主要有:IGBT本身性能不良、驱动信号异常、环境造成的粉尘短路、水泥潮湿短路、氧化短路等,破坏了六路信号的有序工作!负载短路也逃不了个责任!变频器虽然有保护,但也得看心情,就像绿灯行,红灯停、黄灯看心情一样表情,所以明白变频器原理和维护变频器是必须重要掌握的!祝大家开心,我发表的意思是主要提高自己的经验,也给初学的朋友一点借荐,请大家指证指证。我也是自学者。

网友A:
有图没分析啊,想看看你怎么谈,来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忙事去了,现在已经完善了。

网友B:
认真看完,感谢楼主。

网友C:
   分享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巩固各提高。

网友D:
写的很好,变频器的主电路看似简单,但还是有很多学问的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知识。

网友F:
现在的变频器,主电路输出的是IGBT模块,六个管子都应该有短路自锁功能吧?没有吗?应该有。否则每个桥臂的上下管子短路,那炸的就太频繁了。短路自锁功能是IGBT模块的标配。他可以抗短路保护,但没有热保护,需要人为另加。是吧?

楼主:
热保护当然也有,各种保护都有。本图只是讨论主回路,再精细的只有咸工拿手了。
我玩这AD10电子电路软件还是一知半解呢。

网友G:
头一次听说变频器保护还要看它心情的!!!无语!!
原来变频器炸鸡是因为它心情不爽!
看来楼主还要认真学习,

楼主:
你明白说的话吗?不要认为变频器的保护是绝对可靠!你的环境和电压环境总是处于临界状态,变频器长期承受这种状态有时保护是不会可靠的。不要认为变频器有保护就可以使劲的罩!所以要维护、爱护变频器!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多发挥点正能量吧,没看我发了个笑的表情吗?你只会看这一处,全文你怎么没批评呢?批评人可以,但注意口气!我看你别喷了,我最恨喷子。
我是自学的,不如您!
多发点正能量的文章,供大伙学习为盼。这里是中华工控网。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我说的话不是来搞笑的,希望你的回复也不是搞笑的。技术活不是搞幽默说笑话,要有严肃的态度。有错的地方指出对大家都有好处,避免误导。如言中得罪多多包涵!不要说别人说你两句就成喷子。表情我没幽默感我也发了个笑脸表情!
我修变频器不多,但楼主言中多有讽刺感,实属不是正能量。
好了再说就成喷子了!
海涵!!

网友F:
回复 楼主:
嗯,了解变频器主电路,及其特点,对于合理的应用与设计外围电路有直接帮助。否则,容易出事情,导致系统的故障或不可靠。

楼主:
。是其中意思你没理解,我给别人讲课经常带着幽默,否则显得枯燥!我文中的意思就是不要认为变频器有保护就认为保护很准,那是不一定的,电子技术是非线性元件,它不比强电的线性元件。所以应该都能看明白。共同学习,我是在论坛成长的。文中所有的内容我一个书本没有抄,是脑子突然来了灵感,就想着把主回路的细节用心的发表一下,眼睛看着自己划的主回路打字,这样打出来的不用任何资料。设计到主回路的每一个元件。
因为我经常给客户讲课,所以这是我的风趣吧,
 我是被“旷野之雪”博客,也就是咸工吸引我走进了中华工控网,学到了丰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