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如何用一个西门子1200plc控制四个步进电机?

网友A:
能描述详细一点吗?
脉冲和方向去控制?
有没有足够的高速脉冲口?
用TPC?
复杂的话估计没戏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四个高速脉冲输出口 控制四个步进电机的不同时间转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给个链接参考一下http://wap.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192753.html

网友B:
最多主机控制3个吧

网友C:
有4个脉冲输出口应该可以的吧   我用过欧姆龙的  也是4个输出口  可以带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用一个西门子1200plc控制四个步进电机?
非要指定品牌和型号?如果可以,改品牌型号,比如国产的信捷牌PLC控制器,最多10轴。

网友E:
1214C晶体管机型及以上的本体都可以控制四轴,

网友F:
DC/DC/DC的都是4路100KHZ脉冲输出的;

网友G:
1200有带4路脉冲输出的,注意选对型号。见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