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干扰、还是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8-06-25):
这台机器让我崩溃了,如图,PLC控制两台伺服做定位;两台伺服在使能状态,随便通电电磁阀1~4,两台伺服就会收到干扰脉冲1或2个,电磁阀动一下就会有干扰脉冲,有时电磁阀频繁通电半小时【大概1s完成一次通断】,却没有干扰,脉冲回路使用两芯双绞屏蔽线,PLC脉冲输出PNP
采取的措施有:
1、控制柜接地,可靠接地
2、开关电源0v与控制柜PE短接
3、连接或断开脉冲线屏蔽层与伺服CN1外壳连接
4、脉冲线加磁环
5、电源分开,电磁阀使用开关电源,PLC的脉冲输出电源使用其中一台的伺服的24v输出

楼主:
没有使用滤波器,说使用滤波器的师傅,请详细点,安装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可以将电磁阀线圈用继电器倒一下,别直接接线圈。

网友B:
使用PLC直接驱动电磁阀的,还是第一次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PLC直接驱动电磁阀的,还是第一次见,呵呵
就4个电磁阀,还好吧

网友C:
简单呀,吧电磁阀的驱动不要直接去做,用一个继电器去驱动,这样,电磁阀的供电与PLC不共地。就没事了。

网友D:
电磁阀不直接通过PLC以外,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地了没有?0V和PE最好不要接在一起了,这样可能会串通。

网友E:
电磁阀肯定用继电器控制安全稳定呀!估计你直接控制引起的波动干扰……

网友F:
电磁阀控制继电器转一下,并且使用B组开关电源供电,机台所有负载供电全部使用B组电源,比如私服刹车,三色灯,电磁阀等等,所有信号供电使用A组电源,脉冲使用A组开关电源或者其他电源,私服供电不是很稳定。滤波器加在伺服主电源前面,0V不要和地接一起,屏蔽线接地,

网友G:
将伺服与电磁阀分别用电源试试

网友H:
电磁阀加中间继电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不直接通过PLC以外,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地了没有?0V和PE最好不要接在一起了,这样可能会串通。
接了也不管用,就没接

楼主:
上面各位提到的方法,多数都实验过。
这个设备做了10多台了,有的没有干扰问题,有的呢使用上面的方法,比如可靠接地或者用两芯双绞屏蔽线在脉冲回路【一般用10芯双绞屏蔽线,因为还有其他IO信号】等,干扰问题就解决了,唯独这一台,黔驴技穷了

网友I:
你试着换一台PLC,PLC本身也有差异的!!
我遇到好几次机械手异常,换一台PLC就行了!
反正换下来的PLC在没有伺服电机的系统也从没有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标配,脉冲使能,确实要单独开来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还可以用三极管或者可控硅控制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试着换一台PLC,PLC本身也有差异的!!
我遇到好几次机械手异常,换一台PLC就行了!
反正换下来的PLC在没有伺服电机的系统也从没有问题

一看就是老师傅,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L:
是不是你的24V开关电源不太好啊?或者给伺服驱动器电源加一个滤波器,把电源滤波一下,我以前用伺服怕不稳定,就加滤波器

网友M:
加个继电器隔离是非常有效果的方式。

网友N:
为什么0V要和PE接一起?
电磁阀线圈用中继来转的话首先实施吧!

网友M:
以前没经验时做了一个项目也是类似,3个步进电机,10来个电磁阀,电磁阀没有用继电器隔离,直接接在PLC输出上,最直接的现象是电磁动作一下,步进电机会抖一下,后面也是在网上找了各种文章各种资料,才在接地线,屏蔽线,电源滤波器,磁环,PLC输出端继电器隔离等方面改善,才解决了干扰的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0231
这是之前遇到干扰时做的小总结。

网友O:
作什么牌子的电磁阀,有的阀没有续流二极管,会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I:
OV跟PE线接起来纯粹就是找死的节奏!!
PE线本来就是电网的接地线,各种干扰的汇集地,你嫌自己死得还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你的24V开关电源不太好啊?或者给伺服驱动器电源加一个滤波器,把电源滤波一下,我以前用伺服怕不稳定,就加滤波器
伺服只是使能状态,没有运行;24v的电磁阀导通一下,就来了干扰,想不通会和伺服电源车上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0V要和PE接一起?
电磁阀线圈用中继来转的话首先实施吧!
短接也是听同事说的,有病乱投医,夏季巴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作什么牌子的电磁阀,有的阀没有续流二极管,会有很大的干扰。
杂牌,我对电子电路不懂,从没关心过这个,回头我查查这个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I:
OV跟PE线接起来纯粹就是找死的节奏!!
PE线本来就是电网的接地线,各种干扰的汇集地,你嫌自己死得还不够快??
严重了,就一个220v的小设备,各种地上砸钢钉接地,机架接地、电磁阀接地、控制柜接地~
担心集中接地有问题,所以分别接地

网友I:
回复 楼主:
电源接地线名称——PE
电子接地——GND;
电子接地与强电接地不得共用,

网友P:
一般用屏蔽双绞线就没有解决问题了。
1.电磁阀牌子真的不太正。
2.开关电源的功率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P:
有结果了告诉一声,有个借鉴。

网友Q:
电磁阀不要直接接到PLC的输出上,用中继隔离;

网友R:
用中继隔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结果了告诉一声,有个借鉴。
这次看来要动大手术,小修小改不行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结果了告诉一声,有个借鉴。
这次看来要动大手术,小修小改不行啊
期待你的结果反馈,我这也有一台控制比例阀的也是干扰问题一直拖 着没解决,一定记得反馈结果哦

网友T:
只要阀的功率在PLC输出口范围,直接拖也是可以的。建议负载单独用1组电源

网友U:
电磁阀加中间继电器隔离开;

网友V:
用伺服内部电源作为脉冲电源,曾经这个办法帮助我解决了很多干扰问题

网友W:
一般来说,伺服步进供电尽量单独供电。丢一个没什么,不做回原点的话累积起来就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一般来说,伺服步进供电尽量单独供电。丢一个没什么,不做回原点的话累积起来就吓人了。
哪一部分的供电,AC220还是DC24?

网友W:
回复 楼主:
DC部分,AC部分做好和DC的隔离就好了。

楼主(2018-09-10):
回复 网友S:
见下面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P:
见下面总结

楼主:
时间脱了太久了,上周五到客户那处理了一下。
这款PLC自带DC24v电源,伺服的脉冲回路使用了这个电源(只是脉冲回路),干扰现象暂时没有了;记得以前一台设备试过这个方法,没有效果,这真像武侠小说中的降龙十八掌和独孤九剑,这招不行,就再换一招,总有一招是适用的,但都谈不上是绝招。总结一下招数:
1、可靠接地
2、PLC不直接驱动负载,使用中间继电器(PLC控制中继,中继驱动负载,还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
3、开关电源的0v与地线短接
4、脉冲线使用双绞屏蔽线,屏蔽层接地或不接
5、脉冲线加磁环
6、脉冲回路电源与其它控制电源分开
7、伺服驱动器加输入滤波器
各位大侠,欢迎添加新招~

网友X(2018-11-12):
最好将plc24V电源和电磁阀电源独立

网友Y(2020-12-07):
666楼主没听说过有一种叫吸收二极管的东东吗

网友Y:
在电磁阀二端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 包你终身

楼主:
回复 网友Y:
这东西,听说过;没在现场见到应用,我也没用过,你是销售这个产品的?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