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再驱动MOS管时三极管老是坏

楼主(2018-06-25):
这两天自己做了个单片机pwm程序,搭建了如图的电路,不管是图一还是图二三极管都会烧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单片机程序可以正常输出50%的脉冲。接上上图的图一电路几分钟三极管的基极就出现了11v左右的高压,再一会发现单片机没有了输出信号。(单片机管脚烧坏),换了另一管脚信号恢复。接图二电路三极管的集电极有50%的脉冲输出可是输出电压只有6v。大概6、7分钟后基极出现了11v左右的高压。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老师、前辈指点帮助。谢谢!

网友A:
没想过用光电隔离保护一下单片机,另外电路好像缺少电容器件,阻容吸收回路,钳位电路等。可以参考类似电路。

网友B:
单片机需要光电隔离这个是基本常识;
单从这个图看起来没有异常,整个电路贴上来看一下是不是有寄生回路,例如电感高反压

网友C:
第一,图1画错了吧?PNP的管子C和E接颠倒了。笔误?还是真的?
第二,你的问题在于单片机的输出电平是5V,而你的驱动电路是12V,你要先做电平平移,再去驱动。这方面的问题在电路上没体现吧?
当然,如果用光耦,电平平移的问题就没了。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耦是想到的。奈何手上没有。没有其他电路了。原本是想用这电路控制12v30w电机的转速的,电路还不正常所以用电阻代替做实验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到的奈何手上没有。你说的那些保护电路太复杂,我怕加上之后更难判断是哪里出问题,所以没敢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接电路时PnP的e极在上方(即三极管的第一脚)是没错的。画的时候把它画在下面了,但应该不影响辨别PnP和npn的吧。我想在这里用三极管做两用途:1.增加单片机的驱动能力。2.通过单片机的5v控制12v再去控制mos管的门及。这样可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的mos管应该是电压控制元件,三极管到mos管之间应该不用加限流电阻吧?

网友D:
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图二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参数改改。

网友E:
给几个电路图,全当给楼主参考:
图中MCU_DOUT1~MCU_DOUT4接的是单片机IO口
图中DO01~DO04是晶体管输出端
图中COM3是晶体管输出公共端
三极管为PNP型:
三极管为NPN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我用光耦时是不是就不用三极管就可以用光耦直接驱动mo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几个电路图,全当给楼主参考:
图中MCU_DOUT1~MCU_DOUT4接的是单片机IO口
图中DO01~DO04是晶体管输出端
图中COM3是晶体管输出公共端

三极管为PNP型:

三极管为NPN型:

谢谢你的帮助!pnp型的没有上拉电阻,npn型的没有下拉电阻当光耦在接通后关断时三极管会完全关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帮助!pnp型的没有上拉电阻,npn型的没有下拉电阻当光耦在接通后关断时三极管会完全关断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图一,是笔误,这可以理解。但你的意图,把三极管即作为驱动,也作为脉冲电平的平移,没有做到位。导致在三极管的输出驱动端,电压不正常。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吗?什么样子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于图1,接发上就有问题。单片机的输出脉冲峰值只有5V,而外部供电12V,不管PNP三极管的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三极管都会在导通状态吧。不是吗?根本就不会起振。

对于图2,做做工作,或许有戏。也就是说把电平平移做到位,这个电路可以工作正常。

对于光耦,输出带载能力都很低,一般都要加复合管连接提高驱动。这个典型的推荐电路见9楼所示,这里不赘述。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单片机的问题,可以去www.21ic.com论坛看看

网友G:
需要加隔离电路,磁隔离或光隔离都可以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是的,图一电路一开始三极管是一直导通的。所以我加了一个1m的电阻做上拉来关断三极管。阻值太小又拍烧坏单片机。结果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嗯,不行就加光耦吧。比较安全省事。直接驱动,弄不好会伤了单片机的信号输出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H:
我们的论坛已经从PLC进阶到单片机核心技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图1,接发上就有问题。单片机的输出脉冲峰值只有5V,而外部供电12V,不管PNP三极管的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三极管都会在导通状态吧。不是吗?根本就不会起振。

对于图2,做做工作,或许有戏。也就是说把电平平移做到位,这个电路可以工作正常。

对于光耦,输出带载能力都很低,一般都要加复合管连接提高驱动。这个典型的推荐电路见9楼所示,这里不赘述。

单片机I/O口扇出能力本来就不大,像51系列就是1-20mA左右,ARM好像最大也就是不超30mA,一般光耦驱动能力是10mA~100mA,正常范围是20~50mA,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所以,硬件电路要考虑网络间连接的阻抗匹配。像它们的输入输出技术参数,是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的。否则就会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不能可靠工作。

网友I:
第一个电路错的,三极管不会导通,12V倒灌电流,导致IO口损坏,第二个跟单片机共地,限流电阻减小一点,MOS管G端做一个1:1分压就可以,总体来说你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意思是第一个图的电流是通过三极管的 发射极 到 基极 把 io口烧坏的吗?

网友I:
回复 楼主:
恩恩,相当于十二伏直接加在IO口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但是,即使是12v通过1mΩ的电阻流入io口也是只有12uA啊。应该不会烧坏io口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前辈们的指点和帮助!今天在图二的基础上加上了 9楼 提供的光耦电路并在三极管输出和mos管门极之间加了一个100Ω的电阻,成功驱动了12v30w的电机。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J(2020-01-24):
看这个帖子看蒙了。。他这电路用得着光耦吗?弄个二极管隔离不可以吗。。。。

网友K:
建议图2,基极电阻串一个隔离二极管,同时把集电极电阻该为10k,你试一下
基极电阻改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