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现用FX1s PLC 通过485BD板与安川变频器通讯 按编程手册对D8120等进行了设置。传送信号时两个灯在闪,可变频器却一直闪CAL。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变频器及PLC二侧通讯参数设置、接线、PLC通讯的程序三方面都检查一下;

楼主:
还是没找到哪的毛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找到哪的毛病
程序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