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精度0.1mm,网上搜激光测距都是多少米的,不需要,要短距离的体积小的

网友A:
这个很多啊,比如基恩士点激光,OPTEX,欧姆龙,

网友B:
有一种拉线编码器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C:
0.1mm,看检测物体大小和材质,检测物体大于100*100且是电磁性材料,可以用电涡流传感器、激光测距传感器均可

网友D:
有一个要求没提,死区
激光做到100mm的很多,但都不是0-100mm

网友E:
测厚度这个精度很多,测距的这个精度可以考虑光栅尺

网友F(2018-12-07):
台湾RIKO的類激光矩阵型光纤是无间隙的 可以参考下

网友G:
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