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315的CPU,正常运行时亮2个绿灯,run运行灯亮;上位机是中控WINCC和触摸屏昆仑通态。
我需要监控这个run运行, 如果CPU意外停机(不管什么原因),我希望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和中控室wincc立即显示出来CPU处于停机状态(我的系统一旦停机,不再运行,需要人员立即干预处理),这个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停机前会调用OB85,OB85对变量置位,然后Wincc检测该位进行状态显示。

当然,如果你有对应的组织块,请首先在那些组织块中编写对应的检测程序。

网友B:
你要的是CPU停止RUN,用on标识控制一个中间点监视

还是控制的设备STOP了,比较复杂,要抓住关键部件监视

网友C:
我有个通用的本办法:心跳监测。
以WINCC为例,只要支持脚本的组态软件/触摸屏都可以这么用:
1、在PLC端(什么PLC都无所谓,只要能跟上位通讯就行)做个振荡器,我通常是做1Hz的振荡器(我基本上都是以太网通讯,如果是485等低速通讯,建议0.5Hz),这个振荡器的结果位要进入跟上位机通讯的变量。
2、在上位机使用脚本做一个对通讯过来的心跳位计时的计数器,我一般是做的计数器,比如WINCC脚本设置的0.5秒运行一次,对心跳位为0或者1计数,计数2次就是一秒钟心跳位没变,如果计数到4次,就是2秒钟心跳不变,这时就报警。
3、只要心跳位变化,计数器就清零,重新开始计数。
4、这种报警的意义是PLC故障或者通讯故障。
5、如果只需要PLC故障,可以考虑OB多少。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们做设备之间的联系都是必须做心跳检测的,只有心跳正常证明通讯正常,通讯数据才有效

网友C:
高雅的妹妹威武,俺们当年做单片机的时候,跟这个叫看门狗。虽然上面说的心跳是经过了通讯,但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看门狗不好听,有一次俺在一个饲料厂,说到看门狗,看门的老大爷大怒...本胖(当年还不胖)解释了半天,总算免了皮肉之苦!

网友E:
其实工控机里本身的硬件看门狗和这个原理一样,叫看门狗也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