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8-06-25):
一台施耐德ATV31 15KW变频器上电报OCF,单板测互感器VOUT没有输出,应该不是互感器问题,顺线找到互感器的后级运放是BA14741F,互感器的两个VOUT信号是输入到10脚和12脚,更换该芯片,还是报OCF,施耐德修的不多,高手请指点一二

网友A:
没有屏蔽!!!
【方案】
维萨拉为人类和地球打造智能通风系统

网友B:
静下心来,慢慢查
【方案】
物联网应用 | 华北工控打造危险品运输车辆监控管理系统专用计算机

网友C:
过流,就是互感器,运放,模块,驱动,供电问题。一个一个查。
【方案】
交通违法监管智能化 | 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支持警用无人机空中执勤

网友D:
上电后8接和14脚电压是多少?这2个输出脚电压是0V,10脚和12脚电压也是0V,正负误差0.02V,超过误差值就要更换传感器了,+15V和-15V电源电压可正常?用示波器看看可平滑!看看驱动电路和模块可是好的!都是好的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方案】
日常使用中,热像仪该如何保养?

网友E:
看你换过驱动光耦,此机有没有烧模块。如果烧过就考虑IC1或者IC3
【方案】
脱碳:通过准确测量,Carbonaide 在混凝土碳固化方面实现了稳固的成效|维萨拉(Vaisala)

楼主:
回复 网友D:
8脚是2.5v,14脚是0v,10脚12脚都是0v,更换芯片后依旧,已经确认互感器是好的,关键这2.5v是哪里来的,一直没找到源,维修陷入僵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模块没炸过,去年缺相修过一次

网友D:
楼主!你不是新手吧?第一步请把电源驱动板与主板连接线拔掉,然后变频器上电再测试8脚可有2.5V电压,要是没有电压那就是主板问题了!要是还有电压,肯定是周围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的问题了!741运放块子因为你更换过了。很好检测的!另外贴片电阻损坏特征是(阻值变小和开路)。楼主你再认真检查一下。
【方案】
英威腾GD5000高压变频器在330MW机组凝结泵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