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最近接修一台160KW的变频器,这台变频器的原始故障是电源驱动板损坏,客户自己找变频器厂家买了一块新的驱动板,但装机后发现新的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电路和原来的不一样,导致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流偏大,经常报警过电流。
接手变频器后发现情况确实如客户所说,原驱动板的电流检测电路如下
电路很简单,就是霍尔的输出信号经两个10K的电阻分压后,送入CPU板,输出U2为输入U1的0.5倍.
而新驱动板的电流检测电路如下图

霍尔的输出信号进过一个同相放大电路输出后进入CPU板,根据电路图计算得知输出电压U2等于0.7533*U1。
两个电路的输出相差比较大,后将新驱动板上的R2,R3,R5,R6四只电阻改为2.5K后电流显示正常.

网友A:
看来楼主功底挺深呀,要不自己也改不了。

网友B:
楼主电路知识扎实啊,理论实践现结合,实用。向楼主学习。模拟电路是一个难点,需下点功夫,学好了受用匪浅。

网友C:
坛里又一位高手!对电路了解的如此透彻,实属不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接修一台160KW的变频器,这台变频器的原始故障是电源驱动板损坏,客户自己找变频器厂家买了一块新的驱动板,但装机后发现新的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电路和原来的不一样,导致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流偏大,经常报警过电流。
接手变频器后发现情况确实如客户所说,原驱动板的电流检测电路如下
电路很简单,就是霍尔的输出信号经两个10K的电阻分压后,送入CPU板,输出U2为输入U1的0.5倍.
而新驱动板的电流检测电路如下图

霍尔的输出信号进过一个同相放大电路输出后进入CPU板,根据电路图计算得知输出电压U2等于0.7533*U1。
两个电路的输出相差比较大,后将新驱动板上的R2,R3,R5,R6四只电阻改为2.5K后电流显示正常.
  有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什么难题都有办法解决。佩服!

网友E:
维修中,有时因原电路元件参数变化等,在理解原电路之后,可能需做适当调整,但不宜轻易改变。

网友F:
扎实的理论功底,佩服。

网友G:
对电路了解的如此透彻且电路知识扎实,真是会的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