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V伺服驱动器报警A910

楼主(2018-06-25):
前几天接到一台安川SGDV -330A11A驱动器,刚开始报警A100已修复,今天送到现场他们是用在机器人上的,装好后他们的试教器先报AD00位置偏差台大,在运行的话驱动器报A910过载,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机器人没换驱动器前是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从别的机器人上拆了一个驱动器装好是好的

网友B:
还是驱动器有问题,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