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风扇不转

楼主(2018-06-25):
[upload=jpg]/uploadImages14/47d86042b134baa42acfd5557b2d72000063814b.jpg#阿里旺旺图片20180625170214.jpg风扇两个都正常,不装风扇电容两端24V正常,插上风扇电容两端电压为3V,换电容故障依旧,图中风扇电源V1应该来自C082 680uf中间会不会串有保护电阻?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LM317

网友A:
从图纸看【分析】,风扇不运行时V1电压应该是24V,FAN有信号【风扇运行信号】时,三极管FZT751导通,24V电压加到风扇第一脚,此时测量V1处的电压应该是0V。【通过风扇线圈与地形成电流通路】,风扇运转。风扇3脚的5V电压,就应该风扇的电源电压,裆有5V电压时,并且有FAN信号时风扇运转,而当风扇损坏或V1电源电路损坏时,风扇1脚电压变为高电平。你测到的电压是3V,请检查风扇电路。

网友B:
三极管坏了,换吧。

网友C:
    同意4楼师傅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