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11台松下FP-XHC30T与9台松下FP-XC60T还有一台电脑怎么样组成网络?要添加什么硬件?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各PLC加COM3通信插件或者COM6通信插件,为RS485方式!通信协议选择Modbus RTU

网友B:
1楼的方案是可行的,之前有个项目3台XHC60T用的就是COM3来做的。

网友C:
AFPX-COM3 二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FPX-COM3 二个;
两个恐怕不够!

网友C:
没看数量,以为各是一台,这么多通讯的话速度会不会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