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

楼主(2018-06-25):
把变频器模块拆掉,整流和逆变是一体的。在电容那里直接上直流的几百伏的电压,操作器会报模块保护故障吗。还是直接显示频率,什么都不报??请各位老师讲解啊

网友A:
变频器名牌参数,变频器模块的信息给一下再问?

网友B:
这是具体看电路的,有报有不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名牌参数,变频器模块的信息给一下再问?
模块是7m系列的,

网友C:
这得看设计变频器电路和做软件的人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D:
变频器如果把输入悬空,输出接电机,然后把直流电压直接加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这种应用都是有的。比如说,共母线的系统,一个公共母线上,挂了n个电机驱动的逆变器,而变频器的整流输入悬空,然后直接接直流母线,不就变成了电机驱动的逆变器了嘛,这么用没有问题。

但必须要注意,直接在母线加直流电源的变频器(输入悬空),必须要考虑直流母线电容器的预充电问题。否则直接加500多伏的直流电,对直流母线电容器是相当于瞬间短路的。容易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