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以XIAO QIAN WH的帖子为例,XIAO老师在维修日业110KW变频器E.COP 故障时,费了功夫,走了弯路,就在于心中没有一套维修变频器的办法或方法。那这套办法是什么呢?这套办法也可定义为维修变频器的原则。
一.先简单,再复杂。
二.先外围,再内部。【先主回路,在控制回路】 【先变频器外围,再变频器自身】。
三.先研究分析,再下手。
四.先了解敌情,在制定歼敌方案。
五.排除法【替换法】 清洗法是首选采用之法。
 如果楼主拿到变频器后,先检查一遍,然后根据故障现象,研究分析一番,在采用先简单再复杂的方法,先换主板试一试,此案例就应该相对好修一些,虽然后来故障又重现了,,但这个过程很重要,选对方法,思路正确是维修变频器的金钥匙,是一个合格的维修人员的优良品质。
还有很多好方法,比如地毯式轰炸【目标不确定】, 手术刀式【外科手术法】【有目标】,黑虎掏心【针对性较强】,对比比较法,顺藤摸瓜法,短路法,断路法,隔离法。。。这里就不多说了,广大坛友说说。另外建议练一练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

网友A:
维修没有捷径,方法也是建立在你对原理深入了解的的情况下,咸老师的贴子质量很好,每次都能深入浅出,我始终认为维修要站在设计角度考虑问题,只要站的高才能望的远。有的时候人很容易被经验迷惑,我这次就是这样。另一点,我就很注重使用工具测量,我一直认为,维修平台就有一定要和工厂实验平台一致。

网友B:
先换主板试一试
这个办法好用,但是主板试完后怎么处理?

楼主:
回2楼,换主板后,可再检查其他,如还没有思路,可从主回路开始,一部分一部分仔细排查,采用地毯式排查法,从中寻找蛛丝马迹,经大脑严密分析综合,故障原因就可能蹦出来,如还找不到头绪,可暂时放一放,过一段时间再查,这时你头脑可能会清醒许多,说不定故障原因就在眼前。疑难故障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查出来的。有时并没有什么好办法,毅力非常重要,坚持到底,永不回头,就是胜利。维修【人】是【熬出来的】,是【油煎出来的】,是【火烤出来的】,是【憋出来的】,所以说,维修人是郁闷 无奈 苦恼 愉悦 胜利的综合体。他们的酸 甜 苦 辣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是无法知晓和理解的,让我们互相加油吧。

网友C:
电路原理是维修的基石,维修要依托原理才能有思路!

楼主:
非常赞同4楼的说法,但在维修过程中,有些问题使用原理是解释不出来的,可能我道行还不到家吧,借助判断与推理,运用排除法可以解决好多问题,有些故障虽然排除了,但现在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些问题,他就不按常理出牌,用原理也解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