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想问一下什么叫自耦降压,不是很懂,能解释一个吗?

网友A: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是指电动机启动时利用自耦变压器来降低加在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启动电压。自耦变压器的高压边投入电网,低压边接至电动机,有几个不同电压比的分接头供选择,分别为原边电压的80%、60%、40%。

网友B:
变压器不是隔离的,只是中间抽头

网友C:
自耦变压器是只有一个绕组的变压器,当作为降压变压器使用时,从绕组中抽出一部分线匝作为二次绕组;当作为升压变压器使用时,外施电压只加在绕组的—部分线匝上。通常把同时属于一次和二次的那部分绕组称为公共绕组,自耦变压器的其余部分称为串联绕组,同容量的自耦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不但尺寸小,而且效率高,并且变压器容量越大,电压越高.这个优点就越加突出。因此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电压等级的提高和输送容量的增大,自耦变压器由于其容量大、损耗小、造价低而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D:
自耦降压:用自耦变压器实现降压。
自耦变压器,本胖的理解就是只有一个绕组的、绕组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
大电机的降压启动,最常用的就是丫-△启动和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这种一般是三相电机、三相自耦变压器。
另外,单相自耦变压器也很常用,这种自耦变压器的中间抽头往往是可以滑动的,就是可以调压。
三相、单相自耦变压器的模样,见照片。

网友D:
这个是单相自耦变压器。上面那个修改了。不太熟悉,只好补在这里。

网友D:
再补充一点:自耦变压器不只是可以降压,也可以升压。但最高的那个电压不能超过额定值。

网友E:
自耦变压器的高压与低压用的是同一线圈,因此,为了安全的考虑,不可当作安全电压,通常用于降压启动。而普通变压器的高压与低压是两组隔离线圈,可以当作安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