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大家好,我对西门子300系列的选型不是很懂,请教大家如何选型,现在一个工程总共需要用到点位DI:120个,DO:38个,AI:20个,AO:8个,这些已经考虑余量进去了,计划选用西门子S7-300系列的PLC进行控制,控制要求是站本地一台电脑,主要用于工程的操作,有些必要的数据要输送至集团公司主控室进行监控,麻烦大神看看,设备该如何选型,信号处理,DI全都为干接点,DO均为DC24V输出,AI/AO全部采用信号隔离器进行隔离,转化为标准4-20MA信号

网友A:
315PN主机,辅以若干信号模块,不要忘记选购MMC卡,我觉得买个1200也够用了。

Good  Luck ~

网友B:
输入120个 ,即使是干接点也要考虑一下距离,把电压等级尽量统一。看看以太网通讯模块用买不,还是买个以太网集成的CPU,看你自己情况。别的没啥了,具体的选型还是要靠自己,有时候产品更新换代很快。

网友C:
32点的di,4个。do 32+16各一。ai8 3块

网友D:
西门子有个选型的网页,可以在线选型
https://w3.siemens.com/mcms/topics/de/simatic/tia-selection-tool/Seiten/tab.aspx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2点的di,4个。do 32+16各一。ai8 3块
还有AO,这样楼主还要扩展机架。

楼主:
回复 网友B:
300的CPU选型有啥说法吗,我看了样本,好多型号,一头雾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的CPU选型有啥说法吗,我看了样本,好多型号,一头雾水

点数越多,选择CPU档次越高,工作内存越大,你一般用用315已经够了,从我个人的看法,300系列都可以不用,直接用1200系列也够了。

网友C:
1200也需要两个通讯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1200价格是不是比300低点呢?

网友G:
价格对比需要列出二种方案详细的配置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200价格是不是比300低点呢?
低了不止一点哦,买1个315CPU,估算可以买整套1200了吧

网友H:
300系列的价格肯定高于1200,主机和模块都是。从需求上看1200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