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一条输送线上  宽度大约800  产品流过 宽度大约650
请问这种情况 检测产品经过  一般选择漫反射光电 还是对射光电呢? 还是两者都可以啊?

网友A:
应该把需要检测物体是什么材质也说出来,对接的控制器也说下,NPN还是PNP。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 plc
PNP型的
金属材质的

网友B:
选对射比漫反射好,就是安装多点事,镜片反射也不错
漫反射有被捡物形状反光率角度的影响

网友C:
建议还是对射的。

网友D:
如果机械传送轨道能保证你的产品顺序依次通过,很多的传感器都可以满足,对射样式的相对简单和稳定(假如你的产品不是透明)

网友E:
这个,很多型号都可以用,对射型好一点

网友F(2019-09-16):
根据目前工况 反射优选  安装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