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需要用到伺服的高响应,但不要其反馈功能。能不能如下做,具体如何实现:一个单轴控制器的共阳极脉冲信号接到伺服驱动器上控制伺服电机转动,能不能把这信号也转换成类似伺服电机尾部的编码器的信号送到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插座上同时拆掉编码器,使得驱动器认为伺服电机是和上位脉冲一一对应转动的而不报警,也不修正停止的位置,脉冲发完也就转完了。原理类似步进,只是比步进加减速快,不要反馈,不要反馈,不要反馈!(有反馈,刚性增益,时间积分等怎么调都停得不理想)。新来的,没积分,有人能出手解决,愿酬谢。只要能保留根据信号而动的高响应性而去掉反馈,其他方案也接受。

网友A:
步进也有高响应的,你想要响应多快?
你反馈都不看了怎么知道到底停的怎么样,位置准不准
先想好你需要的精度,轴在多少时间内达到你精度误差内
调不好看看是不是机构精度达不到,还是伺服不给力。

楼主:
三相步进也能用,就是效率相对低些。产品长度约20厘米,精度2毫米内。只要电机跟着脉冲走基本不必考虑失步问题。

网友B:
你的脑洞真大,做一个伪反馈会有以下问题,这只是我的分析啊:1、一般的伺服都是带霍尔的,否则一上电会抖一下 2、伺服使能是动态保持当前位置,没有编码器反馈应该使能不上

网友C:
这个想法不现实

网友D:
我都是在伺服启动停止这边做文章,之前也遇到运行结束输出太慢问题,后就把加、减速时间调到最小会好点

网友E:
不可能的电机要反馈相位给伺服的。你要的电动机有的。

网友F:
伺服应用想快只能自身想办法,开环控制不可能,伺服的编码器除了相位检测以外,磁极的测试也是编码器来完成。没编码器不行。除非把伺服功能去掉,改成V/F控制,倒是可能没编码器的事了吧。

网友G:
在产品上安装编码器连接PLC进行高速计数从而获得实际距离,反馈给PLC,然后PLC实际控制伺服走速度模式。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专业人士指点。我只是懂点入门皮毛的才敢如上问,让各位内行见笑了。看来暂时还是用步进最稳定了。

网友H:
应该可以,选控制直线电机用的专用伺服驱动器。例如台达ASDA-A2R系列。

网友F:
如果采用步进电机,那控制速度就是开环的,而且由给定脉冲定位。也算简单。就是没有转矩控制的功能了。

网友I:
呵呵;想法不靠谱;

网友J(2018-08-20):
如果要弄用两轴插补就好了,算好比例就好,不过感觉真心没有用处多此一举,仔细调一调伺服参数就好了

网友K(2022-03-13):
应该是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