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欧姆龙温控器的输出。

楼主(2018-06-26):
我现在要将温控器的输出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上 而无需通过固态继电器再去驱动加热棒
如截图所示 我应该选择RX的输出还是QX的输出啊?

网友A:
这种温控是模拟输出信号输出的,要接PLC的AD模块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 只是一个普通的开关量输出

网友B:
选择继电器输出 然后设置报警输出限值 就会有输出信号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D:
我现在要将温控器的输出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上,而无需通过固态继电器再去驱动加热棒
只是一个普通的开关量输出
要一个什么开关量?即这个开关量的含义包括哪些内容
或许你的目标与输出无关,要用到辅助触点

网友E:
要接到PLC模拟量的话,你选CX型,4~20mA或0~20mA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