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有台送料机器,送纸张前进,但是它的马达是普通的,控制器是继电器plc。也没有看到编码器。它是如何定长的?

网友A:
控制丝杆定长的吗?
齿轮比设定错误所以无法定长了吧?
外部24V供给稳吗?脉冲输出

网友B:
仔细查找,定有一个控制长度的“传感器”,确认找不到,就是程序控制的。

网友C:
定长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通过时间定长,送料棍的周长是一定的,固定时长走过的距离就固定

网友D:
观察不够仔细,,肯定有其他计算方式。

网友E:
这类一般不是电控定长,一般是机械定长,就是所谓的机械飞剪

网友F:
设备看研究一下;

网友G:
定长的精度是多少?精度低用变频器也可以简单的定位

网友F:
有些可能就是个档块来决定裁的长度的;

网友H:
肯定有个定长光电

网友I:
定位传感器控制一般的多,简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定长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通过时间定长,送料棍的周长是一定的,固定时长走过的距离就固定
说的好,时间控制尺寸有时也是意外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