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老师们好。指导一下。报警NO_PU.不知道哪的问题。客户现场用就报这个警。拿回来自己试就正常。我用端子子控制,现场用总线控制。现场接线如图所示。搞不明白了。
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报警NO_PU显示功率单元未准备好

功率单元是什么?

不知道对不对,参考一下:

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的作用:
每个功率单元由移相变压器二次线圈供电,功率单元输出PWM波形,输出电压为690V,相间功率单元输出电压波形合成后相电压达到交流额定电压,移相变压器二次线圈相互间存在相位差,实现多重化串联整流供电来消除对电网的谐波干扰。

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串联可以实现高压输出,主要是因为IGBT的耐压不够,需要多个串联才能达到高压6000V、10000V;

风扇堵转了?缺相了?

请教王工@15013099188试试,印象中他分享过科比变频器维修的

网友B:
拿回去试可以,可能是用户三相进线有问题,缺相的多。多为进线接触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理员哥哥亲自指导。十分感谢。你对西门子,应该是很精通。我看你回答的问题,给我指导了好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让他回去试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