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m36触发一次,d1214直接加到5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m36触发一次,d1214直接加到5了

网友A:
每次只加1应该用incp 指令。。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应该用这么多次add
上升沿后面,用一次addgp就可以了

网友B:
从0开始,执行条件顺序依次达到(同一扫描周期内),D1214逐次加1,(5次)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