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我有个隔离变压器,铭牌上额定输出是200W,要接的负载是发热丝,通过电阻计算功率是220W左右。它们接在一起是会损坏变压器吗?

网友A:
你的如果是间歇性加热,那就没有问题(正常设备都是加热到温度以后就间断性工作的),虽然变压器短时性过载,但是平均功率没有超过还是问题不大

网友B:
长时间使用会损坏的,短时间问题不大。

网友C:
可观察变压器的发热情况,留意其散热情况;还有变压器的绝缘等级、电压波动情况、标称参数是否有余量等。
通常使用时,不会将其容量用满。

网友D:
会的,遇到过环形变压器,500W,接550W的风机,变压器一会就烧了

网友E:
短时间负载没问题,长期负载变压器就会过热

网友F:
估计用久了肯定不行,因为变压器是在超负荷,在说变压器一般都标的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之和。

网友G:
还是换大点,保险。不能小马拉大车。

网友H:
按计算应该选用300VA变压器。

楼主:
还未开始用,先问问

网友I:
电气过载,不管是谁,都逃不过损坏。就像人一样,让你超负荷的工作,时间长了,坚持不了就完了。

网友J:
这个最好换大的,功率相等都容易发热的,我之前就吃过这个亏,也是加热的

网友K:
短时间测试应该没有问题,长时间工作肯定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会的,遇到过环形变压器,500W,接550W的风机,变压器一会就烧了
你的应该是遇到水货厂家——正常变压器许可过载15%最少半个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