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步进电机控制卡可以控制私服电机吗?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私服电机是闭环控制..PCI步进运动控制卡可以控制私服电机吗.

网友A:
很显然是不行,两种电机完全不一样。

网友B:
伺服电机要对于伺服放大器,PCI步进电机控制卡应该是发脉冲的,如果这样就能控制,这个应该精雕机上用的吧

网友C:
确认一下信号是不是相同的,一般是脉冲+方向,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D:
当然可以啦! 把伺服电机调成 位置控制模式, 与 脉冲+方向 模式就可以。 如果卡片是单端输出,看一下伺服电机手册一般都会有说明怎么接线。

网友E:
具体控制卡是什么,发脉冲的装置?如果是发脉冲的,伺服电机这边又有驱动器可以接受脉冲,那就基本可以。

网友F:
控制卡的说明书有的先看一下;功能先看明白;

网友G:
理论上可以,伺服闭环是伺服自己做的,不是控制卡做的,如果你控制卡是发脉冲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