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床掉刀

楼主(2018-06-27):
机床掉刀是怎么回事,去各路大神给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A:
拉刀杆是气动的还是液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床掉刀是怎么回事,去各路大神给个解决的方法
上传几张机床照片来说明下吧.

网友C:
刀柄后面拉丁松了吧

网友D:
用发那科的系统的机床多了,好歹上个图才好讨论,这样一个现象有可能是机械问题,电气也不排除,不过电气相对少

网友E:
拉钉那里检查吧

网友F:
是怎么样掉刀法呀?

网友G:
发那科系统谁家的机床,刀具主轴谁家的?

网友H:
检测一下拉刀力多少,一般拉到杆问题多

网友I(2018-12-11):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些,不好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