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转矩,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8-06-27):
选用多大转矩的电机合适?

网友A:
T = 9550 P / n 。T,转矩,Nm;P,功率,KW=1.5;n,转速=50,r/min;9550是系数。
根据以上转矩公式,可求出你的电机最大可以输出286.5Nm
至于什么50Kg,还有3.5m半径等数据,它仅与启动有关,如果启动时间短,负载需要的转矩(功率)就大。当设备运行正常后,如果忽略空气阻力,忽略轴承的磨擦阻力,设备所消耗的功率将为零,当然,这仅仅是纯理论,现实中不存在,总归还是有一定的阻力负载。
以上与人造卫星有相似之处,发射时,需要动力将其发上天空,但一旦到了天空后,卫星就再也不需要任何动力,依靠惯行它仍然可以饶地球运行。

网友B:
电机都已经确定了功率,还问啥转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这里的转速 50 R/MIN ,是经过减速机后输出的转速, 可能表述有误,我是怕这个电机带不过负载,需要确定带动这个负载需要多大的力矩,然后再根据计算出来的力矩来确定电机,根据力矩公式 M = F*L , 这里的长度有了,但是不知道 F 要多大,所以没办法计算出 M ,就没法确定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表述有误, 要计算的是转动这个负载需要多大的力矩,然后再来选电机

网友A:
你引用的力矩公式“ M = F*L”不对,应该是:转矩 = 转动惯量 * 角加速度
以上公式中,转动惯量=( m * L2)/3=(50*3.5^2)/3,角加速度=弧度/秒
根据:转矩 = 转动惯量 * 角加速度,即你能提供的最大转矩286.5Nm,可求出角加速度=1.4弧度/秒
也就是说,你的1.5KW电机可以驱动,只不过是启动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启动时间其实也可以计算,但本人已经不太熟悉了,请高手继续。

网友C:
楼主想多了,这个控制,就是启动时间和制动时间的问题,没有带的动带不动的问题。
1.电机是1.5kW;4极的,它的同步转速是1500rpm,额定转矩是1.5*9550/1500 = 9.55 Nm;
2.减速箱变比1500:50 = 30:1;所以在负载端的扭矩就是9.55*30 = 286.5 Nm。
3.在计算50kg重,3.5m长的铁棍有效半径,即可导出这个轴系的转动惯量了。
4.利用角加速度公式,有了转动惯量和输出转矩,即可算出它的角加速度,进而计算出它的最短的加速时间。

网友D:
为1楼、6楼两位工程师扎实的理论功底点赞

网友E:
现在不是转矩的问题,而是机械设计的问题,哪有这样设计机器的?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平衡的东西,棒子二边的长度和重量一样,200W电机都能带动。象这种结构,我怕转起来很困难了。就算是能转动,机械寿命也是非常的低。所以说这个不是什么转矩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是转矩的问题,而是机械设计的问题,哪有这样设计机器的?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平衡的东西,棒子二边的长度和重量一样,200W电机都能带动。象这种结构,我怕转起来很困难了。就算是能转动,机械寿命也是非常的低。所以说这个不是什么转矩的问题了。
赞同!尽管速度不高,但3.5m的半径,质量50Kg,其离心力足以将电机轴扭弯。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轴上几根铁棒平均分布,总重50KG,就像吊扇那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根铁棒平均分布,总重50KG,像吊扇 那样,电机垂直安装。

网友F:
机械设计存在问题,没有平衡,当你转动后由于不平衡会存在比较大的震动,估计波箱座很快就挂了,除非你不做圆周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