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我有一台6SL3210-1SE21-8AA0  报直流母线故障麻烦咸老师给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3210也是一直报直流母线故障,检查电压没问题,后来重新做了一遍参数优化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检查一下母线电压采样与检测电路?或电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