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如果用一个十米长的加热丝(棒)拉直后通上电。是中间先发热还是两端先发热。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加热丝的温度是不一样的,不均匀的。
我认为应该是这一段加热丝(棒)中间部位发热量大~~~~~~

网友A:
理论上材料均匀是同时发热。

网友B:
什么地方电阻大,那个地方就发热大。

网友C:
如果材料均匀,不同位置发热相同,否侧,那里阻值大,那里热量大

网友D:
Q=I*IRt,通电时间t相同,电流I相同,材料均匀的话R也相同,Q计算出来自然也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Q=I*IRt,通电时间t相同,电流I相同,材料均匀的话R也相同,Q计算出来自然也是相同的
理论公式是没有错。
但是在实际中我发现一小段金属通电后,发现是这段金属的中间部件先发红。
这个怎么解释呢?
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实际中我发现一小段金属通电后,发现是这段金属的中间部件先发红。
这个怎么解释呢?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材料均匀是同时发热。
理论公式是没有错。
但是在实际中我发现一小段金属通电后,发现是这段金属的中间部件先发红。
这个怎么解释呢?
请赐教~~~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流和时间是一样的,可能不一样的是R,电阻公式R=ρL/S ,可能原因推测,中间段的截面积要小一点,或者中间那一段金属材质有点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和时间是一样的,可能不一样的是R,电阻公式R=ρL/S ,可能原因推测,中间段的截面积要小一点,或者中间那一段金属材质有点特殊。
你说的电阻率,截面积,中间材质这些都不存在的差别,,,

楼主:
感兴趣的话,可以用钨丝白炽灯做个实验,,,
为了看明显的发红过程,可以给白炽灯通上额定电压四分之一低电压,观察灯丝发红的过程。

网友D:
钨丝灯老化后,粗细肯定有差别的。就算是新的,生产工艺能保证精度有多高,会粗细完全一样?另外就是猜测厂家故意这么设计的,使用寿命太长没人去买新的了。让一个部位偏细点,越细的地方越容易发热,越发热越容易老化变得更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钨丝灯老化后,粗细肯定有差别的。就算是新的,生产工艺能保证精度有多高,会粗细完全一样?另外就是猜测厂家故意这么设计的,使用寿命太长没人去买新的了。让一个部位偏细点,越细的地方越容易发热,越发热越容易老化变得更细。
不太认同您的观点~~~~~~

网友E:
如果是拉直了,并发热材料基本均匀的话就均匀发热,如果是螺旋的不均匀的,圈多的地方相对热一些

网友F:
有这回事?从来没注意

网友G:
两端由于散热条件好 温度会稍低一些

网友H:
中学物理讲:电的传输速度近似于光速,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存在中间先发热还是两端先发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实际中我发现一小段金属通电后,发现是这段金属的中间部件先发红。
这个怎么解释呢?
请赐教~~~
你不能确定电阻是均匀的,
如果是均匀的,应该也是中间先热,因为中间的周围温度高些,散热慢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中间的周围温度会高些?

网友I:
楼主光有结论没有论据怎么行啊,说出你的道理来啊。欢迎有怀疑精神,有新观点。

网友J:
我用1米的M6丝杆通大电流(老式电感焊机提供,电流400A),除了2端位置,中间800MM左右基本都是一致的发红,不存在最中间发热最厉害温度最高,实验为证

网友K:
我还是认为是电阻决定的

网友L:
15楼正解
请观察白炽灯的点亮,中间部分最先发红,灯丝烧断的在二端居多
再看电炉丝,炉盘中间先发红,炉丝断点也多在二端
“我用1米的M6丝杆通大电流(老式电感焊机提供,电流400A),除了2端位置,中间800MM左右基本都是一致的发红,不存在最中间发热最厉害温度最高,实验为证”
还有200mm呐,不要苛求最中间。
观察的只是现象,用仪器测试一下如何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和时间是一样的,可能不一样的是R,电阻公式R=ρL/S ,可能原因推测,中间段的截面积要小一点,或者中间那一段金属材质有点特殊。
你说的电阻率,截面积,中间材质这些都不存在的差别,,,
他的回复神了
这个回复太牛,出料厂也不该说这话

网友M:
同样的加热丝,散热条件一样,温升一样。再牵扯到加热丝分布不均,散热量有差别,反映到加热管上就是情况各异了。。。

网友N:
电热丝两端因为有连接,就有热传导。所以靠近端部温度降低。

网友J:
灯泡2端易出问题主要是震动所致!
说句不好听的我们的房屋每天都在频繁震动,当然2端易出问题还有2端是切断加工位置,自然经受加工损害为大,这个才是2端断丝的关键原因

网友F:
你把电阻丝看作是3个人挤一起,一起发出相同的热量

可以看到2号是最热的,因为左右两边都给她加热

1号和2号都只有一边热,所以他们都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电阻丝看作是3个人挤一起,一起发出相同的热量

可以看到2号是最热的,因为左右两边都给她加热

1号和2号都只有一边热,所以他们都舒服多了

你真是个人才,,,,,,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如果把电阻丝看成是无数个极薄的横截面组成的,那除了最左和最右的2个截面,其他所有截面都是被包夹的。因为极薄,相对于整根电阻丝,最左和最右2个截面可以忽略不计,近似看成所有部位都是被包夹的

楼主(2018-08-26):
回复 网友D:
想法很好,,,~~~

网友O:
研究这个问题 会不会很无聊 还是太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