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的功能

楼主(2018-06-27):
这个有什么功能,是断电接通吗?

网友A:
可能是瞬时触点。

网友B:
瞬动触点,1-3常开、1-4常闭。

网友C:
 这是一个电容式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可以调节,其中2和7接电源AC220V或DC24V,左边1,3,4为一组,其中1为公共端,1,3为瞬时常开触点(瞬时动合触点),1,4瞬时常闭触点(瞬时动断触点;而右边5,6,8为一组,8为公共端,6,8为延时闭合触点。5,8为延时断开触点。

网友D:
楼上说的非常全面表情。怎么看是电容式时间继电器?感觉就是普通的电子式时间继电器。

网友E:
你就把1-3-4 当做在2-7并了个继电器使用

网友F:
你直接简单一点:没有三角形的触点就是普通触点(线圈加电立即动作),有三角形的就是延迟触点(线圈加电延迟设定时间动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电容式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可以调节,其中2和7接电源AC220V或DC24V,左边1,3,4为一组,其中1为公共端,1,3为瞬时常开触点(瞬时动合触点),1,4瞬时常闭触点(瞬时动断触点;而右边5,6,8为一组,8为公共端,6,8为延时闭合触点。5,8为延时断开触点。
说的 很细了,我也学会了,

网友C:
这种才是时钟式的时间继电器,11个脚,顶上有时钟芯片,时间配合调,可达100个小时。从顶上可以看出 来。我用过我发的这种时间继电器。价格也非常贵。
看看我发的图片,它的顶上和壳的本体不是一体的,顶和机身是可以拆分的,那个带钮的顶,里面就是时钟电路。
这个价格也贵呀,几十到100多。

网友D:
第一次见这种电容式的,常用的都是时钟式的。谢谢

网友H:
普通常开  常闭触点

网友I:
不是都是带延时接通功能的吗?

网友J:
常闭触点  接通断电

网友K(2018-11-02):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电容时间继电器,见识啦!非常感谢!

网友L(2019-01-01):
噢。时间继电器种类很多。原理差不多。

网友C(2020-09-14):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是电容式的时间继电器,是时钟继电器。很准。时钟电路全在顶上呢,一个胶封的芯片,两侧是执行和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