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测得3kw电机带负载时三相电流分别为4.5,5.2,6.1。测量电机三相阻值平衡,造成的原因有哪些?后来测得供电电源有一相偏小,分别为390,391,379

网友A:
电机三相阻值平衡?用普通仪表是测不出准确的电阻的,其实是不可能绝对平衡,也只能是测量个大概数值。

你把电机与电源相序再调整一下,也许误差会小一点。

楼主:
供电电源是经过一个稳压柜出来的,测量上口电源为392,392,392,把稳压柜甩掉,电机电流5.3,5.4,5.3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电源是经过一个稳压柜出来的,测量上口电源为392,392,392,把稳压柜甩掉,电机电流5.3,5.4,5.3
这么说稳压器有问题了,要检修

网友C:
看来电流不平衡与电压不平衡有关;
该论坛上提到过电流不平衡的允许值,但我未能记住。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一般是不超过10%吧,不过他这个明显超过了,如楼上所述,调个相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