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大家好,我是个机械工程师,最近设计设备,公司PLC工程师走了。做了一台设备,一个轴,采用步进电机,有上下两个极限位X1(+200mm),X2(-200mm),和一个原点位X0,计划用FX2N-MT14的PLC.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循环周期10秒。帮忙写个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说句你不愿意听的,机械工程师就好好干好机械的活,不要跨行,有你后悔的。

网友B:
FX2N-MT14  这个不是三菱的正确型号,FX2N已停产多年,且FX2N没有14点的,你如果有这个型号,那肯定是防三菱的产品。

网友C:
用个PLC也要用山寨货,慢慢折腾吧;

网友B:
三菱原装的FX2N是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用来控制伺服,最好是有定位指令,不知你这防三菱的是否有定位指令

网友D:
2N系列没有定位只靠脉冲,有时候确实非常不方便。过时的产品了。

网友E:
估计也不是什么正规的设备,看你用的plc都是这么山寨的

网友C:
重新找人再换PLC做吧;

网友F:
我好像有点知道了PLC工程师为什么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