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排气管直径100长1.5米左右,感觉吸风很小,看技术参数160立方米每小时,再看看挂壁式排气扇480立方米每小时,想加大电机,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点,目前电机28瓦,估计这种吊顶的排气扇效果本身就不好准备换40瓦电机看看

楼主:
悲催了,应该是没选好,看了别的参数都在300立方米每小时左右

网友A:
轴流式风机的通病,压力不高,一旦管道稍微长一点,风量将大大的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流式风机的通病,压力不高,一旦管道稍微长一点,风量将大大的打折扣。
是啊,之前还以为管道问题,把管道改短了,效果还是不好

网友B:
看到你说的电机的功率就知道你规格选择错了,太小了,建议你看看风机的包装箱里面选型手册,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包括开孔尺寸和风量,风压都有

网友C:
要改的话还要考虑到尺寸了。

网友D:
这个选用离心式风机较好,下次选型注意

网友E:
这样的轴流风扇本身就是这样,效果不好。

网友F:
可以使用轴流排风,装在出口处
不怕花钱,买海鸥羽叶,数码变频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