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转盘煎饼机的马达是?

楼主(2018-06-27):
这个转盘煎饼机用的的马达是变频控制普通电机,还是分度机啊?
这个是到位后躺下表面刷料加热成煎饼的。

楼主:
现在有很多定位转盘机器。不知哪种用的多

网友A:
可以用槽轮机构,也就是普通电机,机械传动.

网友B:
有接线柜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机械结构的最精确,控制最简单。这么大转盘,不可能是用传说中的伺服分度。

网友A:
优点
槽轮机构结构简单,易加工,工作可靠,能准确控制转角,机械效率高。与棘轮机构相比,槽轮机构在进入和脱离啮合时运动较平稳。 [3]
缺点
在运动过程中,槽轮的角速度不是常数,角速度变化较大,具有柔性冲击。 [3] 其动程不可调节,转角不能太小,槽轮在起、停时的加速度大,有冲击,并随着转速的增加或槽轮槽数的减少而加剧,故不宜用于高速,多用来实现不需经常调节转位角度的转位运动。

网友D:
看着是六个位置的,能看看电柜里面或者转盘下面的结构?

网友E:
换我设计我是用分割器

网友F:
间歇机构可能性要大一点

网友G:
看图片,估计是用接近开关定位加上机械锁定来定位,毕竟每次转动的角度非常固定,和我以前设计的桥切机旋转定位比较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