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前天修机遇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24VAc接触器一装入导轨,就不吸合了(量电压10几伏)不吸合。但只要从导轨拆下来就ok了。电压24VAC有了,正常吸合。有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会不会安装变形导致电压太低吸力不足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那里有接地了。

网友C:
我在线系统电压是不是不能带负载,导制的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直接测量你的线圈电流就知道故障隐藏在哪里了

网友E:
不好理解。
电压降低,无非就是电源、负载、线路问题。
如果说是底座绝缘不好,而电压只有24V、且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或者(不卡入导轨)接触到就可能出现;如果说是电源问题,拿下却又正常。
常规的想法,就只有接触不良了,连接点或导线;不知10几伏时,电源端以及其他可测量点电压是多少。
后来是如何解决的,是否换过接触器试。

网友F:
接触器线圈接地了吧,要不然怎么会电压降低。如果电压不降,不吸合,才有可能是安装变形,卡住了

网友G:
漏电了,控制线圈的电压与外壳导轨有旁路电流。

网友H:
你的系统估计用了万恶的欧标接线方式(DC24V一端接地),这样才有可能导致你的异常发生!!
也就是上面说的接触器线圈一端与你的接触器卡件(应该是金属材料)短路了......

网友I:
接触器拆出来看一下线圈接线的地方是否虚焊了,卡上去导致接触不好了……

网友J:
想到3个问题1,漏电2继电器底座,3继电器本身。

网友K:
装上后通电测试一下,拆掉不安装再测试一下
看看差异在哪?
按说变形卡不应该。换个接触器看看!

网友L:
可能接触器装上导轨后变形导致触点接触不良,从而电压不正常

网友M:
不接线,分别测一下,与导轨的阻值
或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N:
怎么感觉貌似接触不良的现象?找到原因没?

网友O:
解决实际问题,脚踏实地的好,从线圈端开始倒着往回进行测量,看电压从那不正常了,还是电源输出都降了,再该找接触不良,该找接地的,分析着来。。。

网友P:
换个接触器试试

网友Q:
把线路上的继电器电流、电压、线圈电阻测一下,用数据分析。预判是漏电了。

网友R:
楼主什么接触器24V的,
是不是带底座的,会不会继电器底座出问题了,换个底座试试呢

网友S:
底座绝缘不好

网友T:
先换继电器看看是不是继电器问题

楼主:
已换继电器,故障依旧,懵逼了。后又把继电器垫一层绝缘纸,还是故障仍旧。就是装上导轨就不正常了。从导轨拆下吊在那就正常吸合

网友U:
怎么一个简单问题,好像是特别复杂一样。你装一个导轨在继电器上,掉在那里试试。

网友V:
电感量变了。

网友W:
常遇见过接触器工艺不良的,活动铁芯活动不自由,但影响到电压真是很难解。

网友M:
发个图片看看,尤其解除导轨部分
再就是,这个是接触器,还是继电器
可能还是有没注意到的地方

网友X:
应该是有线虚的地方

网友Y:
你这个问题肯定是线路有接触不良(虚接)故障,应该通过沿供电导线逐段排查,问题可能出现在导线有似断未断的可能。

特别是可以移动的那一段导线。

网友Z:
量电压,进行对比,

网友AA:
可能24V线路中间快断了,藕断丝连接触不良,一扯导致压降。

网友AB:
拆开看看,是不是接触器一受挤压就虚了。

网友R:
楼主继电器是整体换,还是仅仅只换一个继电器头

网友AC:
感觉线路有问题。

网友H:
你找一段小导轨卡住继电器,小导轨和继电器同时悬空,如果正常就是继电器座与导轨短路了,换继电器座就行,如果还不行就是其余地方问题,应该是线路内部断线

网友AD:
应该不是轨道问题,检查线路是否对地或者接触不好.....从24V降低到10几V应该检查导致电压降低的线路故障。

网友AE:
个人觉得:只要不漏电,和安装在导轨上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