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零线跟地线有电压如何安全破解(20180628)

楼主(2018-06-27):
一配电柜出来三相四线到用户电柜 有120米 用户电柜零线接地 用户电柜通过漏电开关经10平方220V供电到用户端.也有120米 ,不用电时220V 负载大时会有时降到190V 已经在分电柜再做地线 但测量地线跟零线存在15V电压,,怎么破?在用户端重复零线接地?但上级有漏电开关!!!有别的安全方法?

网友A:
楼主是重复接地吧

网友B:
三相负载平衡吗? 你测过保护地线和工作地线的接地电阻吗?

楼主:
没办法测量之间的电压,太远 ,是单相负载,有120多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复是错误的?还是要做重复接地?

网友C:
你先确定零线接点是否良好?接地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D:
1、一配电柜出来三相四线到用户电柜 有120米 用户电柜零线接地。不知你的供电系统属于何种供电系统?为何用户电柜零线要接地?建议采用三相五线制电源供电方式。
2、 用户电柜通过漏电开关经10平方220V供电到用户端.也有120米 。检查你的线路或接头是否存在接触不良、负载是否过大等因素而产生电压降。
3、用户电柜可以进行重复接地。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E:
楼主火线L与地之间只有15V应该是标错了吗?与N零线之间15V是有可能的,以前碰到过,原因是用户有一处地线与总地线没接通,没有接通地线的插座插了漏电大的电器,造成电器外壳带电。请检查地线有没有与总地线连接到一起。

网友F:
零线就是零线,地线就是地线。为什么要电位一致呢?设备的导电外壳接零了?不能分开接地?零地混接容易把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G:
图2这测电的仪器不错,增长见识了。

网友H:
最后这是什么东西,很好玩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G:
深圳安监办给工作人员发的,某宝卖300多,个人觉得贵了,原理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借来用了几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
1供电是单相2线制,配电房到用户电柜问题没有,用户电柜到用户用电才有这样的问题,三相五线成本大了
2确实长了导致电压降
3昨天晚上用户柜做了重复接地,已让零线跟地线的电压降至1V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答,是标错了,  是零线跟地线电压15V  昨晚在用户电柜做重复接地,问题解决,地线零线电压降至1V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位不一致安监那个检测仪过不了,显示地线带电,如果零线跟地线有电压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但说是漏电的话  漏电开关却不跳!我现在接的是用户电柜进电零线重复接地,电源经过漏电开关后到电器,这样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I:
零线与地线有电压正常,

网友J:
就是距离太远了,线损太大了,与接地无关。加大线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认为零线有电位,这很正常。因为零线与火线是构成电流回路的。地线就不同了。地线不能悬空,必须是零电位。而且地线是有接地电阻标准的。

如果现场有零线和地线,那就应该零线接零线,地线接地线,分开接。这才是安全的。零地混接才会有危险。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用个人或者企业花钱的设备仪器用起来就是爽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说正常也正常,但过高的话不能通过深圳最新的安监

网友K:
零线要和地线分开,用三相五线

网友L:
这仪器还可当插座吗?

网友J:
还没有研究好 ??

网友M:
12楼说“用户柜做了重复接地,已让零线跟地线的电压降至1V”,14楼“现在接的是用户电柜进电零线重复接地”,是不是这样的:
供电路线是,①配电柜(TN-C,经120m)→ ②用户电柜(TN-C-S,单相,漏电保护,120m)→ ③用户分电柜(N与“地”_不是②的PE线,之间15V)
解决方法,在③处,将N与该处“地”连接,而②的PE线未再接“地”。

之前,空载和负载时,N与PE之间的电压分别是多少;空载时,N与“地”的电压是多少。
负载大小及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