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由于设备老旧想更换正在使用的三菱触摸屏GT1275-VNBA,已经买了一台新的,没有更换过这个,有没有懂行的大神,只需要把旧的内存卡装到新触摸屏里就可以了吗?还是用GT3软件将工程传进新屏里?还有需要注意什么吗?用什么线连接?RS232我看需要选择端口和传送速度,USB连接的话需要用哪种线?

网友A:
最好先将之前屏的程序,读出保存下。
然后要确定下,之前的程序是下载到屏自带的内置存储区还是扩展的卡中。
如果是写在内置存储区中的,只用卡不行的。

网友A:
USB只要端口能接上,用国产的就可以了,不过第一次插上要先装驱动。
232的通讯,先将端口号设置号,其它用默认就可以。

网友B:
自己安装软件,找电缆,读取程序。

网友C:
传输就用普通的USB电缆,这个传输速度要快很多;
RS232口也可以传输,但传输要花的时间要长很多;
原机上没加密直接程序及设置读出再传到新的一台内;

网友D:
没加密大家都说了,加密的话你直接把新的外壳和触摸屏部分还有液晶屏换了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