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另一种充电电路,第一次见

楼主(2018-06-27):
这是长城的变频器,没有充电继电器,和可控硅,只见整流器,输入备注R S T输出备注大+ + - VGT,在大+与+之间接有80w30Ω的充电电租,大+ + VGT三条线引入主板,可能是检测控制大+输出用的,望前辈介绍一下原理。

网友A:
模块内部自带的

网友B:
除非直流母线没电容,否则预充电电路和旁路接触器就得有。不管是有触点还是无触点,接触器必须有。
有一种变频器,西门子的G120系列,向电网反馈的四象限那种。PM250模块,它是两个逆变器的直流母线并联。没有直流母线的输出。也没有电容器。无需预充电电路。模块的输入直接接380V电网,输出接电机。周边不需要借任何外围的附加设备。

网友C:
充电电路在模块内部,应该是二极管或晶闸管或可控硅。因没接触过此变频器,只能猜一下。无非就这几种可能。

网友D:
可能是这种模块吧。内含三相整流与可控硅器件。看图好像是双绞线,是可控硅开通关断控制线。

网友E:
内置可控硅和开关管,这种机器特别容易坏。。。。。。。‘’

网友F:
不用猜啦,细看文字便知整流内带可控硅的啦

网友G:
有充电电阻那肯定有继电器或者可控硅之类的啊

网友H(2018-10-03):
有的变频器没有充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