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8):
笨鸟请教各位大师一下:西门子PLC300软件问题:西门子PLC300软件,您们用的都是什么版本的?哪位好心师傅,截个图我看看,这个软件长什么样子?

网友A:
以前用STEP 7 ,现在用博途
最新版本都V15了,仅做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STEP 7 ,现在用博途
最新版本都V15了,仅做参考
博图有破解的中文版的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存在破解,授权就行。

脸红的说:在国内,你懂得,WIN你花钱了么?

网友D:
楼上的一句话就说到俺胃里去了。其实,STEP7 V5.5俺也在用。但TIA的优点也实在太多了。

网友E:
博图一般配置的电脑跑不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博图一般配置的电脑跑不动吧.

跑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拿工资的有的是时间慢慢写程序,老板的话要求是要高的,等20分钟启动都是钱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博图一般配置的电脑跑不动吧.

跑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拿工资的有的是时间慢慢写程序,老板的话要求是要高的,等20分钟启动都是钱啊。

那可以试装个玩玩,是否来个博图V15的软件来呢?谢谢

网友G:
百度网盘慢慢下载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博图一般配置的电脑跑不动吧.

跑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拿工资的有的是时间慢慢写程序,老板的话要求是要高的,等20分钟启动都是钱啊。

那可以试装个玩玩,是否来个博图V15的软件来呢?谢谢

烂大街了。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52566/simatic-step-7-%E5%92%8C-wincc-v15-%E8%AF%95%E7%94%A8%E7%89%88%E4%B8%8B%E8%BD%BD-?dti=0&pnid=13613&lc=zh-CN

网友H:
我也真是落伍了,S7200的刚啃完,
这会也正在研究300的,STEP7的还没玩转,博图的软件可已经扑面而来。招架不了了
真的是要累死在半道上啦

请问大神们?  STEP7 是不是通往博图软件的必经之路?
STEP7软件 现在市场上用的多吗?还是直接跳过去直接研究博图???

网友H:
这半生不熟的状态,啥时候能结束,???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也真是落伍了,S7200的刚啃完,
这会也正在研究300的,STEP7的还没玩转,博图的软件可已经扑面而来。招架不了了
真的是要累死在半道上啦

请问大神们?  STEP7 是不是通往博图软件的必经之路?
STEP7软件 现在市场上用的多吗?还是直接跳过去直接研究博图???

STEP7与博图你可以看作两条学习路径,如果你没有学习STEP7,你可以直接学习博图,部分功能博图依然没有办法完成。

对于S7-300/400编程来说,可以使用STEP7或者博图来编写,因此,市场主流目前STEP7用于300/400编程,1500则必须使用博图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也真是落伍了,S7200的刚啃完,
这会也正在研究300的,STEP7的还没玩转,博图的软件可已经扑面而来。招架不了了
真的是要累死在半道上啦

请问大神们?  STEP7 是不是通往博图软件的必经之路?
STEP7软件 现在市场上用的多吗?还是直接跳过去直接研究博图???

STEP7与博图你可以看作两条学习路径,如果你没有学习STEP7,你可以直接学习博图,部分功能博图依然没有办法完成。

对于S7-300/400编程来说,可以使用STEP7或者博图来编写,因此,市场主流目前STEP7用于300/400编程,1500则必须使用博图编程。

S7-1200也必须用博途

网友I:
博图我还没用过!
就用STEP7
话说我们写程序的时候不多!

网友J:
博途太大了,如果只用300就以选STEP7来用。

网友K:
我用V5.5的,可以安装在WIN7上。

网友D:
个人认为:TIA的电脑也不需要那么高大上,只要满足下面两条就行:
1、大内存,最少8G,建议16G或者更大。
2、SSD固态盘,俺的笔记本上是120G的,但如果装的软件多,还是考虑更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