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8):
220kw的G11带小电机正常,不报警,故障记录为过温,查看散热片温度监视值为50度,温度传感器阻值为10K,直接连到主板上了,更换主板后依然是50度,改变温度传感器阻值后还是50度,正常吗?

网友A:
监视值50度,变频器报警【过热】,应该是误报警,请检查温度检测与报警电路。

网友B:
更换直流24V风扇吧,风扇故障导致的

网友C:
你可以把风扇检测封了看一下。

网友D(2018-12-03):
小风扇的黄线黑线短接,就好了

网友E:
应该是小风扇的问题,前两天刚修了一台安川132KW的变频器,上电一运行就报OH1,然后直接把黑线和黄线连接在一起,运行正常啦~!

网友A:
换风扇吧。